一个分析仪怎样分析两种气体?

楼主(2008-07-13):
    各位好!这里哪位高手请教下:

我用了一个探头,一个预处理装置,一个分析仪来分析CO和O2 (氧气)的百分含量,分析CO采用的是红外线分析法,分析O2是采用的电化学,也就是人们通常学的氧化锆,但是我就是弄不清楚,他是怎样能够测得两种气体的百分含量的?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我自己想不是一个分析仪又有氧化锆,又有红外线吧? 请指点!

网友A: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你这台分析仪表是有氧化锆SENSOR,又有红外线的,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具体是同时测量还是间隔测量,就要具体看你这台分析仪表的工作特性和内部结构了,好好看看厂商资料.

网友B:
电化学不是氧化锆。

就是双通道测量而已。ROSEMOUNT/ABB/西门子/AMTEK/SOVERMEX都有,不是什么神秘技术。里面本来就有2个传感器。

网友C:
我这边就是两个传感器的,打开机箱就可以看到!

网友D(2008-08-29):
对,双通道测量的,bu

网友E(2008-09-30):
西门子的C61表也可以同时进行这两种气体分析

网友F:
是有俩个传感器一个取样点,

网友G:
很简单的分析仪表,现在国产的分析仪器厂家都能够生产出来,多参数的分析仪表,主要是表里面安装了不同的测量元件,所以检测出来的信号可以分别输出。

网友H:
一个传感器只能分析一路得    要是两路得话  要间隔分析得

网友I:
这是一种简单的流路设计,先测氧,即先进锆头;然后红外测CO,因只好不改变背景气组成,非CO含量的改变不影响其测量结果。设计上可能是一条流路,外加一个锆 管回路。常用烟道气抽吸式分析仪。

网友J(2009-06-25):
用2个传感器就可以了啊..

比如Servomex的2700就可以同时配Zirconia及COe 2个传感器...

网友K:
大多数非分散式红外气体仪都可以同时测量多个组分的气体,如富士的ZRJ红外气体分析仪可以同时测量 CO,CO2,NO,SO及O2等最多四个组分,而新款的ZRE型红外气体分析仪可以同时测量CO,CO2,SO2,NO,CH4及O2中的五个组分,想进一步了解的朋友可以上WWW.FICS.COM.CN 或加QQ:66717158U咨询

网友L(2009-10-15):
两个气室  两个传感器

网友M:
有没有在线检测沥青针入度和软化点的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