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导线的连接方法

楼主(2008-07-13):
请教各种导线之间的连接方法::软线之间、硬线之间、软线与硬线之间。图文并茂最好。谢谢!

网友A:
软线之间可以用压线帽压线连接

硬线之间可以用端子压线连接

软线与硬线用软缠绕硬后用加压线帽连接。

网友B:
加端子可以使用接线排啊

就是一种绝缘塑料的接线排,需要几个剪几个

网友C:
接线方法好多那,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

在实际应用中,一般16平方以下的导线用接线端子或手工缠绕连接,但一定要保证连接牢固可靠。25平方以上导线最好压接。

网友D(2008-11-05):
有没有做好的ppt啊,急!

网友E:
动力勇

加端子可以使用接线排啊

就是一种绝缘塑料的接线排,需要几个剪几个

没看过这种,能否了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