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一个驱动器分时驱动两个步进电机,有这样用过的吗?

楼主(2008-07-13):
新设计的产品用到大小不同的两个步进电机,两个是交替工作的,为了节约成本,想用一个驱动器驱动这两个电机,具体思路是:用两个交流接触器分别接到两个电机,一台电机工作时,通过PLC程序和电气接线互锁断开另一个,控制程序就更简单的不用说了,至于驱动电机的电流设定,将驱动器上的电流调整拨码开关去掉,各管脚别引出导线,用中间继电器通过PLC程序调整.这个办法觉得应该可以实现,不知道有没有人试过,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电机大小不一样,那么工作电流和电压可能完全不同,这很危险!

如果是因为PLC的高速脉冲点不够,那么你可以将高速点分时复用,但是驱动器还是分别两台。

网友B:
没这么干过,也不记得见别人这么干过。即使是两个同样的电机,这么切换理论上也会给电机带来位置误差。

网友C:
我们也有客户这么尝试,好像得不偿失,切换电机必须关断驱动器电源,这样一来位置会有变动的,后来还是用了两个驱动器,我们给了他经济型的,成本没有增加什么,效果好多了,如果需要好的步进电机和驱动器,欢迎联系我:jiangjq2008@yahoo.com.cn,谢谢!

网友D:
可以用上海鸣志的2035MXD型驱动器,一拖二,独立控制,十五种细分可选,最大电流2A。WEB:www.moons.com.cn

网友E:
现在国产的驱动器这么便宜,你这样做没有很大的意义!况且这样做的系统稳定型和精度都没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