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斌 来看看 真正的磕头机配平公式

楼主(2008-07-13):
 你认为上下行电流就可以说明配平了吗?

看看这个专业的吧!( 引子www.opdrives.com)

优化抽油机配重

恰当配重的抽油机在每个冲次的扭转力矩都会很均衡。没有配重块平衡的抽油机,减速机的上冲程转矩负载因为光杆的负载变大而增高。下冲程时期,抽油杆下行,导致减速机处出现负转矩。因为没有电机能在如此大的转矩变化状态下工作,所以发明了一些系统配重的方法。旋转配重块或气压活塞等方式被应用。采用配平方式的抽油机,理想的配重状态会给有杆抽油机带来诸多有益的效果:

• 相对没有配重的减小减速机尺寸,

• 减小驱动电机的功率,

• 柔性运行,减少抽油机维护成本,延长抽油机寿命。

测量减速箱的平均扭转负载是机械循环负载系数(Cyclic Load Factor (CLF))。可以如下面公式算出。

CLF = 机械循环负载系数,
Tnet = 曲柄在θ角度时减速机净扭矩in-lbs,
θ = 曲柄角度, 度.
因为实践中经济性的前题,所以优化系统平衡块位置是最重要的研究课题。多年来众多实际解决方案中,逼近法我们必须提及。这些方法努力找到满足下列原则标准的最大配平衡位置:
• 上冲程和下冲程电机峰值电流相等,
• 上冲程和下冲程的净峰值扭矩相等,
• 上冲程和下冲程的功率相等,
• 达到最小的循环负载系数
最小化循环负载系数 (CLF)
当今计算机时代编制最优化的配重状态程序,首先有杆抽油设备专家强调选取最小循环负载系数(CLF.)。
最小化CLF 的价值在于可以达到优化配平得目的,图3是实验井计算结果的曲线示意图。所有参数都是减速机最大配重时刻点绘制的。配种位置可以调节,所以我们在给定的实验井上CLF曲线在300,000 in-lbs 最小。这个曲线能够用于比较实践中的油井配重状况,同样上下冲程峰值净扭矩同样可以绘制,上下冲程峰值扭矩的交汇点便是上下相等的位置。为了满足上面优化配平的原则,循环负载系数 CLF 在这个例子中大于最小推荐的优化模式CLF 。因此,恰当的趋近优化配平状态是找到确保循环负载系数最小的位置。

网友A:
1、谢谢楼主,你的配平方法我看过了;

2、要用公式计算配平,很难!不实际;

3、我的办法是,用电流表实测电流法配平;

4、当下行的最大电流和上行的最大电流相等且最小时,即认为配平!

5、配平后,电机功率为最大电流的1/2倍,例如最大电流是10A,电机可以用10/2=5(KW)的电机;

网友A:
6、对于同一油层的同类磕头机,只要配平一个,就会找到更间单的方法!

7、根据油井的运行产量,可计算出最优化的冲程次数,使油井磕头机运行在最节能的运行状态!

网友A:
油井的上行电流、下行电流是不断变化的,在上下止点都是电流急剧变化的地方,不可能平稳!

网友A:
楼主怎么不回答?

网友B:
老刘 来我的网站看看,欢迎拍砖

除了配平我们还能做很多事情,而且变频器是好帮手.

网友B:
你说用公式不实际,因为你的出发点是一块钳流表.我说我的公式准,是因为我用了单片机.我的控制系统可以辅助计算配重块位置调整.你说好不好!

而且以前你担心的不用制动,井杆会快到冲断的的现象也没出现.(专门在网站上给你放了一个实际变频驱动没有制动电阻和反馈的录象,你看看.2冲次的运行状况)

我这不是出生牛犊不怕虎,是因为有公式做后盾,运筹帷幄的结果.

网友A:
你的网站是恒大网站吗?

网友A:
“你的出发点是一块钳流表.我说我的公式准”

1、一块钳流表测得电流值,是实际运行的参数;

2、“我说我的公式准”能准过实际运行的参数?

3、不信,你用你的公式计算一下,这一块钳流表测得的实际值是多少?

4、如果你计算的结果和实际测量的结果相同,那你的公式就是你说的那样好,否则你的方法绝对没有电流法调平衡那样简单!!!

网友B:
恒大是偶公司的网站,专门研究这方面的一群人干的公司,偶在里面弄变频.还有人弄理论,还有人弄软件.

俺是喜欢显摆的人.

公司里的油田高手从加拿大回来的,沉默寡言的人.有啥具体问题偶可以替你问问.

网友B:
俺们公式写到控制器里,然后控制器读取变频器里的数据,算出合理的配平位置。变频器不仅可以给出电流,转矩,还可以在周期的配合下得出角速度的等等。

说实话 比钳流表实际

网友A:
“算出合理的配平位置。”

我说你对你的“加拿大回来的,沉默寡言的人”说,国内有一个老头说:

1)你只要测量电机上下冲程电流就知道配平位置;

2)不要那些公式,也不要那些传感器,就凭电机电流大小就能实现自动平衡!

3)而且比你的公式准确得多!!!

4)我想你的“加拿大回来的,沉默寡言的人”如果真是行家,我想她和我的方法一个样,那些传感器,那些公式只是给不懂的人看的!

网友B:
我服了!! !!

我以后再也不叫你来了,本以为看到如此细致的公式和理论你能有所改变,没想到...... 没想到......

网友A:
“电机上下冲程电流”就是电机瞬时转矩,不用计算,不用传感器检测,你记住我的这句话,你会省很多麻烦,别的我管不了!!!

网友A: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拿来讨论,我会使你茅塞顿开,大有收获!

网友B:
我总结一下这个老头的特点:

1.理论上自以为是

2.逻辑上偷换概念

3,论辩上断章取义

4,作老师能把明白人教糊涂

5.做学生能把老师气成哑巴

天才啊!!!

网友A:
你这就叫拿了别人的,还不领情,反打一耙!!!

网友C:
我总结一下这个老头的特点:

1.理论上自以为是

2.逻辑上偷换概念

3,论辩上断章取义

4,作老师能把明白人教糊涂

5.做学生能把老师气成哑巴

天才啊!!

呵呵,大家息怒,毕竟谈技术问题,争吵是必然的。

网友D:
狗屁一个

网友E:
偶米有看懂你们吵的虾米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