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张图纸元各器件的含义

楼主(2008-07-13):
请问这图中各元件分别是什么,起什么作用啊?本人是初学者,请多多指教
是从变压器图上截下的.

网友A:
这个图画的一点不详细啊

网友B: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网友B:
作用是用来保护外电路,变压器等一次侧高压回路检修时合上接地刀用以保护人身安全。

网友C:
陆青,高手啊!!!!!!!!!!!

网友D:
呵一次线路,高手多西

网友E:
上面画的好像不是断路器符号,高压开关柜中门上都有.

网友F:
这是手车式断路器

网友G:
没接触过这些,来学习.

网友H:
这是高压的吧??学习了!!!!

网友I:
学习

学习

受教

受教

网友J:
        高压一次侧回路。

见过这种电流的图纸~    不过看得有点悬呼~!

楼主:
对:陆青 关于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学习啦!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带电显示灯前面的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L:
确实是好东西  谢谢了    学习了

网友M:
这是高压的吧!谢谢 ~学习了!!!!

网友N:
这是高压的,旁边还有一个电源灯

网友O:
带电显示灯前面的电容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B:
有电显示上的电容,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电容器,实际上是一套降压装置用来给指示灯供电。

网友P:
引用 网友B: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有电显示上的电容,不是实际意义上的电容器,实际上是一套降压装置用来给指示灯供电。

太好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Q:
对:陆青 关于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内容的回复:中间应该叫带点显示器,断路器应该是可抽出,即次图移开式高压柜的

网友R:
对:陆青 关于
左面是避雷器,中间是有电显示,右面是接地闸刀,高压电源由上面经过断路器往下面箭头方向出。接地刀开关必须要有与断路器的电器与机械连锁装置!严禁误拉误合接地闸刀。这些装置一般组合装在一个柜里,一般安装在变压器断路器前级。

内容的回复:中间应该叫带点显示器,断路器应该是可抽出,即次图移开式高压柜的
--------------------------------------------------------------------------------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