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5.1中的变量和STEP7 5.1的变量链接问题

楼主(2008-07-13):
我们单位使用的西门子 WINCC5.1 、STEP 7 5.1版本,现在出现,有几个模拟量的变量在WINCC的组态画面中无法显示。显示“****”,查看了一下STEP 的BLOCK里的数据传送都没问题,WINCC中的TCP/IP里的变量地址和STEP7中的一样。原来运行一直正常,突然间就显示“****”,我的水平有限,没有查处问题所在,希望高手给予指教。谢谢。

楼主:
在STEP7中监视的数据变量显示正常,WINCC中的TCP/IP 中的数据变量地址和STEP7中的相同,在组态画面中不显示动态数据。只显示“****”;我很是困惑。另外我想在组态画面中重新建立一个和TCP/IP中的数据变量的链接,应该怎么建立?希望高手指教一下,再次表示感谢,做好能讲的详细些。

网友A:
有时我们单位也是,后来重启所有在线电脑后好了

网友B: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换个piw点试试

网友C:
是不是变量超量程了,在变量限定那设置的呀.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组态换面中的量程限制了,把量程扩大一位,就OK 了,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原来,我们的压力始终是显示25000~30000之间,为什么突然间增大到168700了,仪表的量程是:0~500000P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有遇见这样问题的吗?shi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由于组态换面中的量程限制了,把量程扩大一位,就OK 了,但是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不明白,原来,我们的压力始终是显示25000~30000之间,为什么突然间增大到168700了,仪表的量程是:0~500000Pa。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有遇见这样问题的吗?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知道的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D:
查看变送器是否有问题,特别是取样管线

网友D:
TO 3楼,这样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