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总线报警问题

楼主(2008-07-13):
单位的一条环行加工线,PLC用的是CPU313-2DP,带6个ET200ECO站和6个ET200S站,在有段时间里面,存在这样一个的现象,就是瞬间线体停止动作,查看后发现是有总线故障,但是奇怪的是我还没有动任何部分,线体又自动运行了,故障也自动消失了.起初没太在意,以为是哪个地方接触不良,没有当回事,但是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面,这样的现象每天都发生,虽然故障持续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1,2分钟,但是正好车间产量很大,频繁的故障给生产造成被动,压力很大,期间也曾经试过换过总线电缆,和按SIEMENS说明书里面一样重新压接过总线头,都没有效果,但是很偶尔的一次动作,就是我把最后一个站的总线接头拔掉,线体竟然一直运行良好,虽然还是有总线报警存在,到现在几个月过去了,运行一直很好,量最后站的终端电阻也是好的,奇怪的很,

网友A:
                  太奇怪了

网友B:
那你最后一站不用了么,感兴趣ING

楼主:
最后一个站是个备用站,没有接任何点。

网友C:
我想知道你用的总线波特率是多少,会不会和这有关系

楼主:
原来用的是1.5MKBPS,后来改成187.5KBPS.没有效果

网友D:
是不是通往最后一个站点的DP网线有问题(比如有干扰),或者是接口模块有问题呀.

网友E:
有时间的话,把各个站的DP电缆重新接接,把屏蔽线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