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开关

楼主(2008-07-13):
我需要用一个四极的电源开关,要求在控制箱面板上操作,开关最好是装在底板上的,请大家帮我推荐一个,电流60安就行。

网友A:
装一个四极的断路器就行,控制箱面板上开一个方孔,底板上固定导轨。

楼主:
对啊,就是要这样的在底板上用导轨安装,操作手柄在面板上,麻烦你告诉我具体什么牌子和型号可以吗,隔离开关也行。

网友B:
我有,正泰或德力西 DZ47-60A/4P 型..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好多大一点的控制柜上都有带加长杆的四极开关,既安全又实用,就是挺贵的。

网友B:
DZ47  型, 在面板上挖个相对应开关大小的孔,剪一条比开关长30毫米左右的导轨,用导轨卡上DZ47 放到孔里对好位置并将导轨上安装孔于面板上做好记号,然后打孔用5mm X  80~100mm  的镙丝固定住导轨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