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场总线的问题

楼主(2008-07-13):
最近我发现在VIS的信息表中出现了不少PA总线上仪表的报错信息,提示从设备没有就绪,但是闪烁几秒种就好了,在CBF上联机可以看到提示检测数据存在,但在画面上没有数据显示,我用的是ABB的AC800F  ,PA总线仪表也是ABB的温变和压变,之前还出现过压力仪表的表头死机但中控现实数据正常,急盼高手赐教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PA总线上仪表, 挂ci830上的??

楼主:
不是,通过HS810和PL810挂在FI830下的!CPU是冗余的,在冗余的那个FI830下。

网友B(2008-09-28):
如果CBF 能显示数据而画面没有数据 那就是下位机和上位机的通讯问题了。

网友C:
如果允许的话,你把总线的电源断一下,看看是否能够解决

网友D:
3楼说的有道理,wo

楼主(2008-11-30):
断总线电源在上电就好了  但这是那里的问题  我不能总去断总线电源,和上位的通讯应该没有问题,其他的数据都正常,应该是个别仪表和总线的通讯出了问题,而且是经常出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PA总线上仪表, 挂ci830上的??

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F(2008-12-30):
诊断一下吧.

楼主(2009-02-18):
怎么诊断!好像CBF的诊断功能没有PCS 7的强大明白!硬件出问题只会红色 也看不出来是啥问题!

网友G: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等的干扰。

网友F:
FDT/DTM里诊断。

网友H(2010-04-06):
HS810故障灯CH不停的在闪烁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