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总线上仪表出现的问题

楼主(2008-07-13):
最近我发现在VIS的信息表中出现了不少PA总线上仪表的报错信息,提示从设备没有就绪,但是闪烁几秒种就好了,在CBF上联机可以看到提示检测数据存在,但在画面上没有数据显示,我用的是ABB的AC800F ,PA总线仪表也是ABB的温变和压变,之前还出现过压力仪表的表头死机但中控现实数据正常,急盼高手赐教这种现象是何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PA总线上仪表,挂ci830上的???压力仪表的表头死机,中控现实数据应该不动,在CBF上联机程序中也可看到数据不动.

楼主:
只是现场的表头不动,中控显示是正常的,断电在接上就好了。这个到还是小事,重要的是有不少仪表总是显示0, 然后就好了,有几块表一个接一个的报错。很是郁闷!

网友B(2011-11-09):
急盼解决,我的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人家那大名,已经告诉你鸟,人家是针尖2B总线表儿······ 你郁闷,那就对鸟~~~~~~~~~~

鉴定完毕

网友D:
总线传输的仪表数据很多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现故障时数据保持,这个就是当现场仪表出现死机、故障时操作界面上显示的是故障前一刻时间传输的数值,而不是出现故障提示出错显示,当现场仪表重启或者断电重新送电后其才会显示正常数值,有时即使是现场仪表故障消除但是通过总线传输后界面显示的数值还不刷新,这个仍然需要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