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车上升限位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14):
现在国家安监局检查特种设备 主要是检查天车上升限位,改了N次了都不能用一个星期。请教有没有好的传动呀能改变现状?

网友A:
用断火限位器啊,上下限都可以搞定,

网友B:
在导箍上不要用断火开关,另焊一固定架,左右各加一微动开关,效果不错

网友C:
隔离一下。
没接触过行车,自己推测的。

网友D:
改了N次了都不能用一个星期------没理解,能说明白点么?

网友E:
我厂5台天车,没事啊,用那个升降限位,正泰出的,什么型号忘了!

网友F:
断为限位拆掉不用了??   还是怕麻烦和导绳器一起拆了不用了?  用的话还是断火限位安全。 不用的话买重锤限位开关,它有个铁圈穿插在固定的那头钢丝绳里的。

这种不安全的,比说你总电源接触器和上升下降哪一个接触器粘边或控制线路出问题(几条线碰到一起短路了)的话就会出问题了,再麻烦的事情比出安全事故来的好处理的多。。。多为操作工想一想。。

网友G:
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缺少的

但是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经常频繁工作,否则坏的快

是作为上限位保护冲顶作用

网友H:
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缺少的

但是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经常频繁工作,否则坏的快

是作为上限位保护冲顶作用
对地!

网友I:
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缺少的,但是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经常频繁工作,否则坏的快,是作为上限位保护冲顶作用

还应该加个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

楼主(2008-11-13):
断火器限位不适合 冶金企业用,天车工野蛮操作呀

网友J:
那只能用检测颜色的传感器了

网友K:
7楼说的对,但断火器是上下限多可以保护的。

网友L:
传感器  限位开关都试试  ,觉得传感器好点

网友J:
断火限位开关,不可缺少的

网友M:
必须得装断火限位开关,但是象那些大号的行车,22KW以上电机,无锡起重用的是在转子的地方套一个转轴带动一滑块,来驱动行程开关的,这种套子,一旦坏了就没啥办法了,只能换轴了

网友N:
强烈反对在行车中拆除断火限位开关,这是电气防护中最后一道防线,用光电传感器作为平层或限位的开关,还要要求你们单位对操作工庶进行安全操作教育,在机械上也可以动下思路

网友O:
单梁吊还是用断火限位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