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直流线圈有极性吗

楼主(2008-07-14):
电磁阀直流线圈有极性吗

网友A:
有的电磁阀直流线圈上有串二极管,那么他就有极性。有的没有,就没有极性。

网友B:
楼上说的非常对,学习了

网友C:
有的带有二极管保护的,或者二极管指示灯的有正负极性

网友D:
对,有灭弧装置的或保护装置的有极性

网友E:
1、有的电磁阀直流线圈上有串二极管,那么他就有极性;

2、 有的电磁阀直流线圈一端接地时,那么他也有极性;

网友F:
没关系的!看指示灯亮与不亮,其实没关系

网友G:
没见过有串二极管的直流电磁阀,有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的到见过,但接反了也不会影响电磁阀工作,最多指示灯不亮.发光二极管串有电阻,不会坏.

网友H:
          既为直流线圈,应该上面都有标。

    而且多数电磁阀直流线圈都有带一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灯,接反了不会亮 。

网友I:
有的电磁阀直流线圈上有装续流二极管,那么他就有极性,有些还带指示灯,那么也要注意极性了。有的没有装就无极性之说了.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J:
学习了  谢谢了  还有很多接触器上面都并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K:
电磁阀直流滑区别。线路中有串二极管

网友L:
谢谢了

我正好遇到此类问题

网友M(2008-08-21):
个人觉得是有极性的。

网友N:
有的电磁阀直流线圈上有串二极管,那么他就有极性。有的没有,就没有极性

网友E:
1、直流电磁阀直流线圈的电流方向,不影响电磁力的大小,所以没有极性!

2、但是,在使用中,有接地端的问题;

3、在使用中,有接续流二极管的问题;

4、所以使用安装时,要注意外加电源的实际极性!

网友O:
学习下,以前用过的都没有极性

网友P:
我的知识就是这样丰富起来的.谢谢

网友Q:
对,有并接二极管的就要求有极性。

网友R:
学习了,我认为应该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S:
好象楼主没问完。线圈无论从那个方向注入电流都要产生磁力,吸住阀芯(阀芯没有磁性),打开电磁阀。

网友T:
你可以看看他有没有标啊,有的是有,有的没分,我有碰到过,不过那是时间续电器

网友U:
没有二极管和接地是没有极性的

网友V:
凡是直流的东西都有极性

网友W(2009-05-09):
我想是有极性的,因为极性反了,流过电磁线圈的电流方向也是反了,电流方向反了,磁感应强度的方向也就反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X:
我认为是有极性的,在我用过的直流24v电磁阀在更换的时候由于没有注意到极性的问题,导致工作不良,改好了就能照常工作了。

网友Y:
应该是有极性的,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的

网友Z:
带二极管的一般做保护用的,续流二极管一般都接在输出管的旁边,所以说是不分正负的,要是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就要分,不是的话就不分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带二极管的一般做保护用的,续流二极管一般都接在输出管的旁边,所以说是不分正负的,要是指示灯是发光二极管的就要分,不是的话就不分

指示灯不分的,呵呵正向反向均可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有的电磁阀直流线圈上有串二极管,那么他就有极性。有的没有,就没有极性。

网友AC:
二极管只是为了让人看到它是否工作,一个指示灯的作用,对电磁阀本身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AD:
引用 网友G:
没见过有串二极管的直流电磁阀,有发光二极管指示灯的到见过,但接反了也不会影响电磁阀工作,最多指示灯不亮.发光二极管串有电阻,不会坏.

我用的是欧姆龙的MY4J那种的,带一个发光二极管,正常使用时发光二极管会亮,有一次接反了也能用,就是发光二极管不会亮,也没有损坏!

网友AE:
有的在线包里面附有二极管,有的在线圈旁边左右小整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