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600故障显示SUPPLY PHASE如何解决

楼主(2008-07-14):
我公司 有一组ACS600多传动变频器,这段时间经常在起动的时候跳停,故障代码SUPPLY PHASE,我测量了进线电压三相稳定395V,请在大家帮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查是否缺相?是否有一个熔断器坏?及变频器里面的整流桥好坏?主电源电压平衡否?.当直流电压脉动为直流电压13%时,故障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