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ASEN 3I系统模块的

楼主(2008-07-14):
有台 DASEN 3I 的系统 开始的故障时为plc丢程序!!检查电池有电 !无电池报警!!后来现场反复的灌参数继续维持使用!但是有一次突然出现白屏故障 系统模块LED显示 d点   同时 模块上的 红色的PWDG和PSEMG指示灯亮, 因查找不到相关资料 特求助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或email: gongkong_cc@163.com

网友A:
PSEMG-外部紧急停止开关在紧急停止状态。或者,插头“EMG”的连接脱落。

PWDG可能有错,应为RWDER或WDER

RWDER-远程I/O系统处理超时。控制单元可能出现故障。

WDER-系统处理时间超时。控制单元可能出现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