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高速计数怎么用?

楼主(2008-07-14):
我想把高速计数的当前值显示出来,程序是这样写的:用SM0.0,后面并联的有HDEF(HSC=0  MODE=1)、HSC(N=0)、SMD38——MOV_D——VD0、VD0——DI_I——VW0,运行以后我用监控,发现HDEF的框是红色的,请问我哪里写错了?正确的应该怎么写?谢谢!

网友A: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MOVD 0, SMD42
MOVD 0, SMD38
MOVB 2#11101000, SMB37
HDEF 0, 1
HSC 0
Network 2
LD SM0.0
MOVD HC0, VD0
DTI VD0, VW4
Network 3

楼主:
谢谢高手!我按照您的编了一下,可以了,我想把VW4掉电保持怎么做?

LDW<> VW0, +0
EU
S M1.0, 1

LD M1.0
MOVW VW0, VW2
MOVW VW0, VW4

LDN M1.0
MOVW VW0, VW4
+I VW2, VW4

这样行不行?按说VW2应该是掉电保持的,可是我重新上电后,VW2没有保持!

楼主:
我的当前值是VW0

楼主: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

楼主:
谢谢!掉电保持我也做好了

TITLE=程序注释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1
MOVD +0, SMD42
MOVD VD2, SMD38
MOVB 232, SMB37
HDEF 0, 1
HSC 0
Network 2
LD SM0.0
MOVD HC0, VD0
DTI VD0, VW0
Network 3
LDN SM0.3
ITD VW0, VD2

楼主:
2#11101000自动变成23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