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脑如何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和调速?

楼主(2008-07-14):
用电脑如何控制变频器的起停和调速?

网友A:
用VB或其他软件写个通讯程序,按照变频器的协议直接写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B:
可以用通讯或者加电脑板卡

网友C:
还可以采用改变控制电压的方法。485 —— D/A —— 放大器 —— 0-10V电压。

楼主:
有没有控制西门子变频器的例子,能详细的学习一下

网友A:
http://www.emersonnetworkpower.com.cn/cn/tls/Products/ProdCatDetail.tcp?url=/jsp/product/prodlist.jsp?cat_id=22

找到EV1000/EV2000的说明书,里面有详细的程序,不过是EMERSON的,不是西门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