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方便快捷检测编码器的零位信号
急!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8-07-14):
各位前辈能否告诉我如何检测编码器的零位信号,最好能说的详细一点,谢谢!

网友:
编码器输出信号有Z相脉冲的,这就是零脉冲了,把它接入PLC就可以了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除了plc还有什么其他简易的方法,现在关键是我没有PLC,有编码器和示波器,如何测量望知道的人告诉我,谢谢!

网友A:
测量Z相对地的波形输出,旋转整圈出一个,就是那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