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蓄电池检测

楼主(2008-07-14):
手头有一个12V200Ah铅酸蓄电池,但我只有一块万用表,怎么才能检测这个蓄电池的容量是否达到要求!

网友A:
使用不同的负载放电,测量电压,计算内阻。

网友B:
12V200Ah铅酸蓄电池,先找冲电器或汽车修理铺冲满电,根据类型用c/10,或C/20电流放电,看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12V200Ah铅酸蓄电池,先找冲电器或汽车修理铺冲满电,根据类型用c/10,或C/20电流放电,看时间

用C/20标准,时间20小时,放电电流是多少?电平端电压低于多少伏特为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