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ps数据上传

楼主(2008-07-14):
HONEYWELL TPS数据上传可以采用那些方案?请哪位高人指点?

网友A:
1:GUS+TPNSERVER (性价比最高,但要站用一台GUS)

2:APP(代价最高,可靠性最好)

3:ROMTE GUS(只能实现远程数据浏览,不能上传到第三方系统)

4:DDE(价格最底,性能最差)

bjwlf@163.com

网友B:
GUS+TPNSERVER (性价比最高,但要站用一台GUS)、4:DDE(价格最底,性能最差),如何作到啊?请高手说清楚点

网友A:
购买TPNSERVER软件,在GUS上安装设定就行,DDE同样需要购买,

网友B:
我在安装TPN  server的时候,软件报unable to set identity to TPSCOMserver(1332)的错误信息,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B:
另外, 我把tps management diplay 打开后,TPNSERVER是黄色的warning 状态,而DDE倒是绿色的,用OPC  CLient连接上了,但是显示不了数值,OPC client还报什么未指定型错误,我以前没搞过OPC通讯,不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请jzwdx指教啊,呵呵~~~

网友A:
软件报unable to set identity to TPSCOMserver(1332)的错误信息,主要是没有这个用户,不用理会,要使TPNSERVER能够正常使用,还需要激活它才行!

网友B:
恩,终于搞定了,呵呵~~~要重新建立个用户就可以了.jzwdx,我现在是在本机安装的TPNserver.如果我想在另外的机器上安装TPN Client,和我本机OPC通讯,应该怎么做啊 ?

网友C:
GUS+DDE我们以前用过,将数据上传到调度中心。

好像稳定性不好,只要有一个BAD PV整个EXCEL表格就出错了,不知道现在有改进了没?

网友D(2009-01-31):
(1)GUS+DDE可以包装成OPCServer软件,(2)也可以直接读取GUS API包装成OPCServer,不过需要占用一台GUS,有意可以联系我,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

网友E:
MAXIM-DALLAS专营 (IC/电子元器件产品专卖店)

可批发,可零售,只做原装,不是原装10倍赔偿,10片起售!!

深圳市福田区多维美信电子经营部
电话:86-755- 8324 8959 / 86-13715362491
QQ: 631486311 贺红连

MSN:hehonglian06@hotmail.com
地址:都会电子城3B022B

网友D(2009-08-23):
(3)直接读取LCNPAPI包装成OPCServer,不需要占用GUS站,可以安装在GUS站上,也可以安装在工控机上。

(4)通过MODBUS卡件包装成OPCServer,软件安装在一台工控机上,通过串口连接到DCS即可。

网友F(2010-01-12):
MATRikonOPC 数据上传(20万),提供OPC接口,支持数据项浏览,性能稳定,可以与任何有OPC的数据通信

如果有US操作站可以用打印机口数据上传(10),采用第三方组态软件,可做流程图,趋势,历史采集等等一切组态软件可以实现功能,第三方软件提供OPC接口,稳定性比上面的差,比DDE稳定很多

DDE数据上传(5万),支持数据项浏览,这个大家都很熟悉

APP数据上传(60万),那是相当贵,支持OPC,稳定,

REMOTE GUS 如果自己技术可以,几乎可以免费。

这些是我知道的,上面的价格都是大约价格,含软件硬件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