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国内、国际雷达物位计介绍及分析

楼主(2008-07-14):
    首先,这里说明下,由于工业仪表物位、流量仪表的重要性,建议:工控斑竹添加这两个领域的单独板块,就好比:执行机构一样。严格来说,流量市场量比执行机构大。

       物位仪表,基本上包含如下几种:电容式、射频式(仍电容原理)、静压式(严格来讲不算物位仪表)、浮子式、超声波式、磁至伸缩式、雷达式(微波)。

       电容式、射频式,基于测量电容c以及阻抗原理,其精度不高,而且是接触式,目前正在被淘汰。

      静压式,目前用得越来越少,采用压强来计算液面的高度。也是接触式。

      浮子式,旧的储油罐、泥浆罐,测量液体的罐,运用很多,但是由于其是接触式,机械式,容易被卡住浮子,正在被替换中。尤其是,测量泥浆或者液体杂质比较多时候,基本上用不过1个月就卡死了。维护非常麻烦。

     超声波式,应该说,如果环境温度变化不大,属于常温常压,对成本很在意的场所(希望成本很低),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其精度不高,大体在3-10cm左右,与实际情况有关,如果,实际环境温度变化比较大,气压变化比较大,精度会更加低。

    磁至伸缩式,这种物位计仪表是基于磁至伸缩原理而来的,当电流流过磁至伸缩导线,遇到与电流方向正交的磁场时,产生磁至伸缩现象,这种设备精度可以做到很高,例如:0.1mm,还是比较简单的。 算法基本都一样,就看磁至伸缩导线的性能好坏了。一般,老外(美国mts等)的导线做得很细,材料较国内稍好,经过简单的信号放大500~1000倍,能够达到1.5v左右,而国内的导线需要经过大概2000~8000倍放大,才能够达到与国外差不多相同效果。其缺点在于,接触式,测量范围3米内,比较适合。其测量最远可以达到15米,国内由于导线问题,一般达到8米左右。价位比较高,尤其是缆式液位计(磁至伸缩),价格基本达到1米一万。

    雷达物位计,是目前最流行的一种物位仪表,其正在逐步取代超声波物位计以及其他各种物位计的物位测量。雷达物位计从微波原理讲分为:脉冲雷达物位计、调频连续波雷达物位计。

       脉冲雷达物位计

       脉冲雷达物位计,国际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vega。其他厂家例如:e+h等,性能就不提了。vega的24v两线制物位计稳定性能还行。220v就不行了,原因很简单,电源板没处理好,很容易烧。  脉冲雷达物位计国内目前应该说有几家(4-6家),基本全部集中在北京,除少数1,2家有自己真正的技术人员外,其它都是抄袭而来,只能够对一些简单工况处理;特殊工况,例如:高温(350摄氏度以上)、高压、现场干扰严重(搅拌、泡沫、液面波动大等),由于没有自己的技术在产品里,必然无法真正的处理,只能够靠外界一些条件,一般很难避过去。  另外,脉冲雷达物位计由于原理为:发射一个尖脉冲(与高频混频后,例如,6.3g就是与6.3g高频混频,26g就是与26g高频混频,原理一样,没啥子区别,唯独不同在于发射信号的散射角度问题!),微波遇到被测介质后反射回来,经过时间拓展等各种处理,读取能量频谱,多次求平均值来获取相对准确数据。一般其精度在5mm以上。如果环境非常干净,干扰很少,可以做到3mm(再高了就是假的了,呵呵,原理决定其精度)。

              脉冲雷达物位计原理,决定了其有如下缺点:

             1、在液位变化时候,测量数据有一定的延迟,一般5-10秒;如果,液位进行了跳变,例如,1米变为了2米,那么,需要延迟近10

                   秒时间才会显示液位达到了2米,这就是由于求取平均值原因造成的;

             2、对于,液位变化频率比较大的场合,不适合!如果,液位进行频繁的变化,容易出现锁波现象;即:认为回波无效。

             3、对于精度要求比较高的场所不适合;

             4、对于特殊环境不适合:如:有搅拌、气泡场所。当有搅拌时,液面相当于一面镜子,反射的信号会有很大的变化,由于脉冲雷达物位计是发射一个脉冲点,靠能量强弱来确认是否信号有效的,那么,就会出现输出数据不断的大范围变化!例如,实际测量距离为3米,由于搅拌引起罐内液面1-2cm的波动,当发射一个微波信号时,正好液面与发射微波成一个角度a,那么会产生回波信号很大的差距(理论,及测试发现会出现2-3倍的距离数据--------与罐的内径有关),这种情况下,看输出距离数据会变为4.5米,然后慢慢会到3米,如果再多次遇到干扰,有可能永远回不到正确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脉冲雷达一般处理办法为,添加一个大的桶(称作:波导管!严格来讲不叫波导管!),使得桶内液面向对稳定,不会产生上面所说的镜面反射现象。又为了防止微波穿过液体打倒金属底(金属微全反射,信号强),引起干扰信号,一般在桶底部家一个45度角的斜面。

         调频雷达物位计

            调频连续波(fmcw),顾名思义,就能看出原理来,就是发射一个带宽的连续信号,通过接受回波(连续信号),两个连续信号之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差t,通过对信号的fft变换,能够准确的计算出时间差t,距离L=C*t/2。

             由于其原理,为发送连续信号,具有一定的带宽,所以,其抗干扰性比较强,不像脉冲雷达,发送一个固定频点的微波信号。如果其控制好其发射信号的线性度,芯片采用具有温补的芯片,其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绝对精度0.3mm。

             其国际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saab(被罗斯蒙特收购)。其价格非常高。

             国内仅一家具有此项技术 。

             对于,国际上其他几个品牌的调频雷达,在这里就不再阐述了,基本上是没有真实可比性。

             调频雷达,比脉冲雷达具备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使得它能够运用的环境比较多,例如:罐内具有搅拌装置、液面波动比较大、具有大量气泡、纹波比较严重工况。当然其价位一般为脉冲雷达2~2.5倍左右。

           雷达频率与雷达的性能关系

            对于很多不了解雷达技术人员来说,一般认为雷达频率越高,技术越先进,精度越高;实际不然,频率与精度没有直接的关系;精度与发射

网友A(2012-01-05):
这么好的帖子没人顶啊,把这些物位计的优劣分析的多好,一看就是有实践经验的,不是照本宣科的说明书

网友B(2012-02-08):
中环天仪有自己的服务工程师,其产品的性能可以和西门子原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