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软启动出现故障

楼主(2008-07-14):
今天我们公司有一只132kw软启动出现故障,就是启动后旁路接触器不会吸合工作,参数重新设置也没有用,检查其他都没问题,请各位帮帮我,分析一下有哪些方面原因?

网友A:
很可能是里面的接触器线圈烧了或连接处断路,这种事很多以前我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