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空载电流 ?

楼主(2008-07-14):
   请问各位,在已知电机级数的情况下,我们常用的三相异步电机其空载电流如何计算?  有没有口决?

比如: 7.5KW  4极   /    6极   它们的空载电流大概 各是多少A?

 现在我有一台三相异步电机,7.5KW,4极,其空载电流实测8.5  A,据我所知,按其容量的0.8计算,有点偏高。

网友A:
空载做功很少,空载电流是无功(感性)电流

网友B:
我们以前的老工程师说如果质量好,气隙小,额定电流的1/3。质量差的就是额定电流的1/2。

网友C:
1、空载做功很少,空载电流是无功(感性)电流 !

2、空载电流是额定电流的1/3,并不等于空载功率是额定功率的1/3 !!!

网友D:
好象是1/3

网友E:
告诉你一个实例:我厂的11kw6极被绕成了4极经测试

6极时空载电流为17.6A

 4极时空载电流为9.2A

(额定电流为24.6A)

楼主:
          没有计算这个的口决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