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三相整流后的24VDC啊??

楼主(2008-07-14):
一般我看见用的是都是220VAC变成24VDC的开关电源,但为什么要用380变24VDC啊??在性能上有什么优缺点吗??

因为我感觉用220VAC变比较方便,而且设备里一般都有220V。

网友A:
为什么大型电机都是三相的?

网友B:
大功率的开关电源,如果还用220V那么单相电流会比三相电流大很多,  在使用性能上应该无差异/

----------------------------------------

柳市电器批发零售光电接近开关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 厂家直接拿货,///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C:
这是根据现在工况而设计的,有的现场没有220V怎么办呢!

在原理上都是变成24V电,区别就是供电源不一样.

网友D:
380V比220V要可靠,为什么这么说呢,220V供电时,若三相四线制的总零线开路,则电压可能是0~380V任何值都可能。烧开关电源。

网友E:
现场供电电源情况和380V电源范围宽考虑。。。

网友F:
大型设备用的还都是AC380V的电源,用这个也方便;

网友G:
不滤波的话三相比单相的平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