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小型触摸屏疑问

楼主(2008-07-14):
我用松下的小型触摸屏GT01去显示plc内部的计数器,,主要用来显示加工零件的数量,为什么它的显示是倒的??从9999-1开始跳跃,,怎么才能使它从1-9999跳跃?????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哦 你用的是减计数啊 ,

网友A:
你用字加一指令呢

楼主:
能举个例子么???谢谢了!!!在线等!!!

网友A:
可以和计数器并在一起啊有个脉冲 往数据寄存器加个数啊 F35+1 或 P35+1我不能发图片 不好意思

网友B:
一种方法是可以高速计数器(先将X点设置为高速计数,X0对应DT9044,DT9045)

二是如用普通计数器,因为减计数,可以用SV值减去EV值得到一个正值

三是可以用加减计数指令F118 UDC使之为加计数即可

网友C(2008-10-07):
如果你的程序没有问题那你试试在触摸屏GT01数据显示设定里选 (无符号十进制)

QQ:173666600

网友D:
呵呵;如果PLC程序里是减计数的话,就做个减法运算,结果再在GT01上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