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角行程电动执行器选型

楼主(2008-07-14):
   大家好!

            我要选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来控制电位器旋转调电阻,控制信号输入为0-10V 或0-5V,输出角度在0-90度,转矩不要太大,但

响应要快。转角误差要小,各位能帮我推荐几款比较成熟稳定大家又使用比较多的产品吗? 谢谢了!

网友A:
你好:

我公司是专业生产电动执行器的专业厂家,我现在提供给您三种执行器品种,DKJ系列电动执行机构一、用途
DKJ-M型电动执行机构是DDZ型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中得执行单元,它接受调节单元信号,自动的操纵执行机构完成调节任务,广泛地应用于电站、化工、石油、冶金、建材、水处理等行业。DKJ型电动执行机构,配上各种电动操作器,可完成调节系统的“手动”“自动”的勿扰切换,及时对被调节对象的远程手动操作。
二、规格型号

规格
输出力矩Nm
行程时间S

0~10mA
4~20mA

DKJ-210M
DKJ-2100M

DKJ-310M
DKJ-3100M

DKJ-410M
DKJ-4100M

DKJ-510M
DKJ-5100M

DKJ-610AM
DKJ-6100AM

DKJ-610M
DKJ-6100M

DKJ-710M
DKJ-7100M

DKJ-810M
DKJ-8100M

三、主要技术性能
1、输入信号:Ⅱ型0-10mA,DC;Ⅲ型4-20mA,DC
2、输入通道:三个
3、输入通道阻抗:Ⅱ型200Ω;Ⅲ型250Ω
4、输出推力:见上表
5、全行程时间:见上表
6、基本误差限:±2.5%
7、死区:≤3%
8、阻尼特性:≤3三次半周期
9、回差:1.5%
10、电源电压:220V(+10%,-15%) 频率50Hz
11、使用环境温度:执行机构:-10~+55℃或-25~+70℃;放大器:0~+50℃
12、使用环境相对湿度:执行机构:≤95%;放大器:10%~70%

另外是引进法国伯纳德技术电动执行机构 SD系列电动执行机构是引进法国伯纳德公司具有世界现金水平的产品。目前生产SD系列包括多转、角行程、直行程三大类得调节型,积分型,开关型及各种特殊型的执行机构。目前关键元器件全部进口,零部件得加工,元器件筛选,整机装配到性能测试都按照法国伯纳德公司生产工艺及技术要求进行,产品严格执行国家及国际标准。
产品特点:
SD系列产品主要由减速器、电动机、力矩限位器、行程限位器开关、控制箱、手动-电动切换及机械限位及位置发送器等组成。
1. 该产品由于采用蜗轮、蜗杆传动,行星传动,斜齿传动等方式的传动机构故可构成几十种传动比,经有效组合后,扩展了产品的规格。
2. 该产品电机具有热保护功能。
3. 产品在外加载过力矩时具有过力矩保护功能。
4. 产品具有电气限位控制功能,采用凸轮机构调整方便且为用户提供一组接点输出信号通道。
5. 可为用户提供一个远传4-20mA反馈信号。
6. 产品机座采用铝合金铸件,故整机重量轻、安装通性好。

网友A:
如果您有需要你可以直接联系我公司

公司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向阳路33号增5号
联系人:庄伟芳
电话:022-27642348 022-27618979
传真:022-27642348
邮编:300111
税号:120104764315600
开户:天津银行红桥支行
账号:158701201010059831
网址:www.tjbnd.cn www.bndyb.cn
E-mail:tjbnd@tjbnd.cn

网友B:
阀门电动执行器,电动执行器,阀门电动装置,电动头,电子式电动执行器,风阀执行器,角行程电动执行器,回转型电动执行器
RC系列电动执行器广泛应用于石油、化工、电力、冶炼、能源、建材、制药、造纸、水处理、酿造、食品加工、船舶及楼宇自动化系统等。典型应用在与蝶阀、球阀、风阀、旋塞阀及其它旋转类阀门的配套。
1、智能型、比例式、开关式应有尽有;
2、采用单相电源,外接线路特别简单;
3、体积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5%左右;
4、特殊铜合金锻造蜗轮,强度高、耐磨性好;
5、重量仅相当于同类产品的30%左右;
6、免加油,免点检,防水防锈,任意角度安装;
7、轴承和电气元件采用进口名牌产品;
8、双重限位,过热保护,过载保护;
9、铝合金压铸外表,精细流畅;
10、使用耐热阻燃电线,受热不老化,安全可靠;
11、1500V耐压,特制线锁锁紧电缆线;
12、数字设定、显示阀位值、数学整定、高度清晰。

13, 可选择力矩:50 N.M、100N.M、250 N.M、500 N.M、600N.M、1000 N.M、2000 N.M(定货时请选择)
14, 可配球阀:DN15-300,蝶阀:DN50-600(定货时请选择)
15, 电源:220V AC 50/60HZ,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16, 环境温度:-30度-60度
17, 手动操作:随机附手动摇柄
18,电气、机械二重限位
19, 防水等级:相当IP67
20, 安装方向:可全方位任意角度安装
21, 位置测量:可选择开关、电位器或4-20mA.
22, 箱体材料:压铸铝合金
23, 进线接口:PF1/2“进线锁
24, 转角0-90度;特殊可咨询相关部门
25, 行程30/60/120秒可选
26, 过热保护
27, 可以通过外接电源的切换或外部输入信号,实现开、关和中间位置的控制
28, 可直接接收电源开关或计算机、仪表等输出的4—20mA DC/1---5V DC等信号,实现对电机阀门智能控制和精确定位

智能型附加描述:
1, 控制精度:0.1%-3.0%(可调);
2, 可设定执行器正逆动作模态和输入信号中断时“中断”模态—OPEN(开)、STOP(停)、SHUT(闭);
3, 可设置是否允许电子制动;
4, 输出执行器位置信号:低漂移输出4-20mADC对应执行器全闭至全开,信号完全与输入隔离(光电隔离);
5, 有超温保护功能;
6, 可通过按键自由标定输入信号所对应执行器的动作区间(一般标定为电动执行器全闭、全开位置);
7, 手动/自动无扰切换;
8, 执行器堵转检测控制功能;
9, 可设定允许改变精度或重调时间;
10, 密码锁,防止误操作;
11, 特殊要求可以定制。
咨询:0755-81535537林先生
http://33254.18show.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