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问题

楼主(2008-07-14):
各位大虾、师傅帮帮忙,空调漏水风量少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是不是排水管装的出口高于室内机出水口,风量小可能与风机电容有关1。5UF的,再就是室内风机的转速反馈有问题

网友B:
看一下水从哪里下来。如果从内机外罩的接缝中下来,多数是出水管堵塞连接处胶布松了或出水管断了。如果是风叶边沿冷凝的水掉下来,要调整一下风叶角度,使风叶微微上翘,冷凝水就不会下来了。空调正确的使用应是让冷风从上而下抛物状吹出。风量小多是内机的滤网堵了,请清洗一下。

网友C:
  二楼说的很详细

楼主:
哦,谢谢各位啦!我检查一下先

网友D:
怎么跟我们公司的空调有同样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