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电缆接四个信号灯发现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我用一根500米长的四芯电缆分别接到两个电机、一个流量表电源和一个液位器电源,另一端接四个220V信号灯,共用一根零线。这样主控窒可以分别显示500米外的两个泵有没有运转和流量表有没有送电,液位有没有达到上限。它们都是接的A相电源。目前碰上一个问题,流量表有电时,其中有一个泵信号灯有点点亮,其它几个没有影响,我在泵电信号灯电路中串了一个250殴电阻,好了一点,但还是有点点亮。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这感应电呢?

网友A:
   说得不是很清楚。

   “目前碰上一个问题,流量表有电时,其中有一个泵信号灯有点点亮,其它几个没有影响,我在泵电信号灯电路中串了一个250殴电阻,好了一点,但还是有点点亮。请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处理这感应电呢? ”

       ???????????????????

网友B:
可在泵信号灯一侧并上电阻看看。

网友C:
你再试一下换别的不同类型的指示灯

或者通过中间继电器来点亮它

楼主:
哦三楼的主意好谢谢

网友D:
不要用LED 可是发光二极管之类的指示灯,用那种最老的灯泡型的指示灯吧.

----------------------------------------

柳市电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

网友E:
换380V的指示灯 好用还实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你再试一下换别的不同类型的指示灯

或者通过中间继电器来点亮它

继电器不要选的太小且最好仍用220V

楼主:
我手上刚好有220V微型继电器,现在装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