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有关伺服初级的问题!

楼主(2008-07-14):
我刚开始搞伺服,有一个很初级的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1,关于伺服的原点问题

是不所有的伺服都有实际的原点,即必须有一个传感器作为伺服的原点。

我认为:伺服的原点有实际上物理上的原点,如,以一个传感器作为伺服的原点;也有软件上的原点,如在软件上设置一个伺服的原点。

不知我这样认为对不对?

2,伺服马达有带风扇吗,即象感应马达那样马达自身带有一个风扇?

谢谢各位老师!

楼主:
我之所以问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伺服马达比较烫,大概有50多度。请问伺服马达外壳的温度多少度算是正常的呢?

网友A:
上面兄弟

  第一问题你可以看一些关于伺服书,那么你了解到会更全面,(别人回答不可能很全面)

第二问题    伺服有带风扇的,根据电机功率大小   环境 等因素 客户自己选是否要带风扇与不带风扇型号的

网友B:
1、是的。完全可以这样。

2、看功率了,大功率的带风扇。50多度,还算正常。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