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M的通讯问题!UCN B缆问题!!!

楼主(2008-07-14):
两个NIM模件,分别为7、8。其中NIM8为PRIMARY运行时,GUS数据通讯正常。

问题:以NIM7为PRIMARY时GUS的数据周期性的变为???(但是能自动恢复正常)。

利用一次短停机会,把NIM7/8的电源、EPNI、K4LCN及背后的两块卡件做了互换,结果还是出现同样的故障现象。

怀疑是NIM7的机笼、底板有元件损坏,彻底除尘、清洗之后....涛声依旧·#¥%%#

可以肯定电源、EPNI、K4LCN及背后的两块卡件都正常。

各位朋友有什么好的建议?

楼主:
UCN B缆一直因为噪声问题无法切换,这两天对TAP及各接头做了处理之后,噪声消除,A/B缆切换正常。但是到了半夜,碰上雷雨大风,第二天一看,KAO!B缆又出现了红色的 *****,根本不能切换了!

现在问题大了,NIM没有冗余,UCN单网运行...

网友A:
UCN通信状态画面下,那个项目计数多?

楼主:
HPM 9 、10、 11 、12 ,B  CABLE  NOISE计数涨的飞快

网友B:
你还好好参考以前的帖子吧!这种问题多了去.

网友A:
参考以前的帖子!老问题

楼主:
昨天把UCN B缆处理了,效果有待观察。

可是NIM的问题无从下手,各位朋友给一点提示吧。

网友C:
你试试把终端电阻再紧紧呢

楼主:
终端电阻检查过了。

NIM的问题不会和终端电阻有关吧。

网友B:
你就是把终端电阻拧劈了也解决不了问题的!还是找一下模拟量的问题吧!或更换

网友C:
我在现场的时候就出现过整个一对NIM老是冗余不了,单个可以起的现象.后来,我才发现和UCN电缆有关系,最后查到终端电阻没拧好,但是你那里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也不能确定,不过我建议你把UCN电缆查查.你先把节点柜和你相应的UCN电缆断开,单独测你的节点柜,然后再带UCN电缆测.

楼主:
唉~~~手头什么备件也没有,真难啊。

我上个星期处理了UCB网,把终端电阻拧下后,测量阻值都在75欧姆这样,没有超差。

再接回去时,仅仅用手拧紧,也不用什么扳手了。

目前UCN网点噪声基本没有了,UCN A/B网切换正常。

最头疼的就是NIM了,不知道怎么弄!在GUS上对NIM做SHUTDOWN、LOAD等操作都没问题,就是以PRIMARY运行时每隔几分钟数据就变成???。

能换的都换了,难道问题出现在机架和底板部分?还是楼上几位朋友所说的UCN电缆?

网友C:
你这样嘛, 你那里有几对NIM啊 ?你和别的NIM换一下位置,看看现象。如果还是以前那个位置的卡笼出现问题,建议你把他带的UCN电缆从TAP头那里断开,再启NIM试试

网友B:
您就交换以下卡笼试一哈子吗!

楼主:
卡笼倒没有互换过,只是换过卡笼内的所有东西。

楼上的楼上,把NIM带的UCN电缆从TAP头断开,相当于把NIM从UCN网断开了吧,那还能进行数据通信测试吗?

只有一对NIM,现在开车,没法换笼子。

网友C:
现在开车,就算了吧,.把UCN电缆断开,只能看NIM能不能正常起来,这样说明你的节点柜本身没问题啊,卡笼没问题啊,我个人觉得honeywell的硬件还是挺可靠的,一般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