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4):
我有一台6RA70机,上电就报F004,查R015值为170几伏,反复上6-7次电后R015值为270几伏,机器可以正常工作以后R015值会上升到380V,查了很久找不到原因.请教各位如何解决.先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A:
上面兄弟你不告诉别人啥牌子?别人怎与你判断呀!

网友B:
兄弟这都被 知道啊,是西门子的啊

网友B:
兄弟这都不知道啊,是西门子的啊

网友C:
电枢电源中的相电压故障
(在运行状态 ≤ o4 时有效)
由每一个电源半波面积计算的电源电压有效值(直流平均值 × 峰值系数),必须大于相电压故障监控的响应值
100%
P078.001× P353
电源同一相两个相同过零点之间的距离一定不能超过450 度
如果二个条件之一不能满足的故障时间长于在参数P086 设置的“再启动”时间,则出现故障信息。合闸后,整流器在运行状
态o4 和o5 等待电压在电源端子(同样对于励磁回路)处出现,当不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时间周期时不出现故障信息。
可能的故障原因:
• 参数P353 设置不正确
• 电枢相电压故障
• 运行中进线接触器断开
• 在电枢回路的交流侧的熔断器已断
•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 晶闸管触发脉冲电缆断路(插头X12,X14,X16 接到辅助阴极,携带电压)

故障说 明
代码. 故障值功能的起因
(在应答故障时,r047.001,r949.001 或r949.009)
其他信息(r047.002 至r047.016)
故障值:
1 在电枢电源处(1U1,1V1,1W1)已出现电压故障(当P086=0 时)
2 在运行状态o4,已超过在参数P089 中设置的延时时间
3 功率部件的熔断器已断
4 电压故障的持续时间大于在参数P086 (如果 >0)中设置的周期
6 在P095 设定时间已到之前,“主接触器反馈信号”(控制字2 位31)[也见P691]没转成“1”或在工作期间,信号转成“0”

楼主:
谢谢江铜人!参数设置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