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孔板流量计的计算

楼主(2008-07-14):
如何根据差压信号确定实际流量?

差压信号已知,确定具体流量.最好举例说明,越详细越好

如有资料可发:xjkrgh@163.com

先谢过

网友A: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请高手赐教!ZJZJ1978@126.COM,thanks!

网友B:
偶也需要,谢谢!偶的信箱:285640483@qq.com

网友C:
 孔板流量计的差压和流量之间的定量关系式:

体积流量=流量系数*膨胀性系数*节流件的开孔面积*根号下2*差压/节流装置前的流体密度

恒安特仪表

张洋

QQ:715412852

网友D:
根据孔板计算流量是有国家标准的,还需要知道前端压力,温度,和前后差压。好像是6143标准,可以检索一下。

网友E:
买本仪表工手册啊!!!!!!!!!

网友F:
孔板在供货时一般都提供计算书

网友G:
孔板流量测定计算是比较专业的问题,我们作为终用户是没办法进行的,我们只知道订货时主要提供管道通径,要求流量范围,被测介质,材质要求等,制造商则根据用户提供数据进行孔板设计制造,所以每个孔板出厂时已有固定的流量系数和差压值,查看产品说明合格证检测报告等上有。实际上使用带开方输出的差压变送器在测孔板上差压时输出的即为实时流量信号,至于最大差压时所对应的流量值为多少是以差变满量程调整定立

网友H:
晕了 ,这都是高手哦,还要自己计算?!

不怕麻烦么,有现成的流量显示仪表大家就不要费那么大劲了好不好

只要设置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网友I:
可以网上下载流量计算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