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动平台

楼主(2008-07-14):
       我现在的课题需要一个平台,要求能够带动仪器实现水平面内360度旋转以及垂直方向上的运动,角度和位移通过软件控制,并且可以自动显示在pc机上,哪位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知道哪里可以买到成品,请赐教,由衷的谢谢了!我的信箱wuhongyan2007@126.com

楼主: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请大家给点宝贵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A:
与功能同样重要的是性能要求,各维运动的负载、速度、精度要求是多少?

网友B:
应该不难,如果指标要求不高的话。两轴有同步要求么?

楼主:
目前我们有一个平台,只能作水平面内的360度旋转,负载很轻不到500克,水平面转角精度目前我们的是0.009度,用运动控制器控制转角大小,转角精度可以通过分倍频设置改变,所以我希望角度精度不低于0.009度,而且可调。垂直方向行程1到2米吧,精度0.1mm吧

楼主:
回踏沙行:

        两轴同不同步影响什么啊?是测量速度吗?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不难,如果指标要求不高的话。两轴有同步要求么?

两轴同不同步影响什么啊?是测量速度吗?请指教!

楼主:
目前我们已经有一个自己设计的平台,并且已使用近一年,可以带动仪器(总重不到500克)在一个水平面内做360度旋转,主要包括伺服电机及驱动器,运动控制卡和相应的机械装置。水平面转角精度目前我们的是0.009度,应用软件控制转角大小,转角精度可以通过分倍频设置改变,但是为了实际应用方便,我们想增加垂直方向的上下运动。
新平台要求:
1. 希望角度精度不低于目前的0.009度,而且可调。
2. 垂直方向行程1到2米,精度不低于0.1mm,可调的话更好。
3. 实验仪器带有英制6.5螺纹(三脚架接口),要求通过螺纹将仪器稳固的安装在平台上,尤其重要的是,保证螺纹中心与转轴共线,即实际运动中螺纹中心为转轴旋转中心。
4. 平台安放仪器的表面要水平,而且可调。实际应用中,仪器安装后可能不平,如出现垂直方向上的仰俯,左右倾斜等,这些要求平台具有相应的调节装置或功能。若能显示倾斜角度,从而进行调节,则更好。
5. 转角及垂直方向的运动都通过计算机程序控制
目前我们在同时考虑自己设计和购买成品,希望各位高手在我们原有装置基础上为我们提供设计改造方案,或是提供相关产品信息,谢谢!

网友A:
“1. 希望角度精度不低于目前的0.009度,而且可调。”

精度可调,不太现实,是指分辨率吗?目前是不是调步进电机的细分角?

“保证螺纹中心与转轴共线,即实际运动中螺纹中心为转轴旋转中心”

这个,允许偏差多少?现成的台子不太可能有这个孔,肯定是后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我们用的是伺服电机,我说是转角精度可能描述不正确,应该是分辨率,这样说起来我还不知道转角精度是多少,只是现在电机每转一圈需要40000个脉冲,所以0.009度是指一个脉冲对应的角度,具体转角的大小就由输入脉冲数决定。每转一圈需要脉冲数可以通过调驱动器参数改变。

    至于实际运动中螺纹中心为转轴旋转中心,允许偏差是多少,我想知道目前普遍能达到多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