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丰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8-07-14):
那位老哥告诉我,惠丰变频器通电即显“HF”是什么故障?

网友A:
面板、排线、主板都有可能。宁波地区可以联系我
www.nbbpqwx.com.cn

网友B:
惠丰变频器通电即显“HF”是无故障

网友C:
如果上电之后一直出现HF,那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是某个芯片坏了,CPU也有可能

网友D:
是主板有问题.换个主板并不贵

网友E:
开关电源电解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