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相四线制接地具体做法?????????

楼主(2008-07-14):
请问三相四线制接地具体做法?我们厂是小厂200KW 市电10KV经变压器变380V 到车间里都是三根火线一根零线 没有接地 如果做的话 具体怎么个做法

网友A:
在附近地上打一根地线接进去就行了

网友B:
应该在中性的和零线一起接地,然后做为保护零线,PE

楼主:
好象要用摇表摇吧? 打桩要打多深?具体点数据有没有??

网友C:
一般没有具体数据,可到电力器材门市部购买接地体,然后在变压器附近将其打入地下,再用接地电阻测试仪测量接地电阻,如接地电阻大于4欧,可增加接地体的个数,直到接地电阻符合要求。最后用不小于25平方的铜线连接接地体和变压器的中性点、外壳和高压侧避雷器。

网友D:
做接地线弄两根镀锌水管直经40--50,一根镀锌扁铁。将水管打入2米以下,两水管距离4米,再用电焊将扁铁和水管焊牢,在焊处涂上镀锌。25平方连接在扁铁上。

楼主:
哦 这样的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