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7-14):
一个普通的2.2千瓦的变频器大概在多少钱左右

无输出,面板灯和LED显示也全没了,最有可能是什么故障

因为说的不详细,只要给个大概情况就行了,谢谢

网友A:
查一下起动电阻和开关电源

网友B:
开关电源有可能坏了.

网友C:
呵呵

先看有没有直流电压啊

再查一楼说的~

网友D:
先看一下直流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E:
测量一下整流和逆变,看有没有坏,没有坏的话,再看一下开关电源有没有烧焦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