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打印求助

楼主(2008-07-14):
有一个系统需要检测四个物理量,两个温度两个压力.信号都是4-20mA的标准信号.用一个plc做信号采集,每个小时记录一次.一月内的数据可以查询.用一个触摸屏作为显示,并且可以通过触摸屏打印出来.打印的形式是表格.请哪位大侠帮忙给个方案.

网友A:
似乎任何带有SRAM的触摸屏都可以完成此功能。

如果您使用富士的触摸屏,那么会非常的简单,拖一个数据表格,然后调用打印宏指令,就这么简单。

去自助资料库下载一份富士V8系列触摸屏的资料看看就明白了。

以上~~~

网友B:
一般的都可以

网友C:
打印机的驱动都怎么装呀?

网友D:
我记得有的屏可以支持打印机,3年前用过,你可以查找一下

网友E:
首先触摸屏要支持打印功能, 同时选对应的支持的打印机;

网友F:
一般都可以 不过触摸屏里面激光打印的驱动不好找 因为打印机驱动更新太快 HMI软件的更新速度就差远了,要是人机和微打连接的话那就容易了 直接用MOdbus直接发送字符码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