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线

楼主(2008-07-14):
四芯电缆三根黑色的一根红色的.旁边只有220V电源和试电笔没有其它的检测工具,可以把线分出来吗?最快可以几次分出来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偶还没试过!!

网友B:
你问这干吗,是不是太简单了.

楼主:
是吗?如果你们现场试一下就不会这么说.2次是分不出来的

网友C:
这是电工基本常识,只要是合格产品且能分清颜色的电工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D:
按旋转方向分 一次搞定

楼主:
看旋转方向是分不出来的.一根线通入火线其它几根用试电笔量都会亮的,不信你们试一下就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C:
把你的另一只手抓住零线再试一试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F:
2次.

就是2次,

网友G:
引用 网友F:
2次.

呵呵

用数显的验电笔啊

网友H:
你先假定一端,通电后量一下不就知道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