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后天就要去解决问题了。。。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2008-07-14):
小弟今天陪师傅去一个朋友的厂里解决关于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听诉说是,,上个月电费交了6万多点,可无功功率罚了2万多,具体观察到总体负荷很不稳定,有时补到了0.95左右,可一下有滞后到0.85左右,就这样重复着。车间里有四台15T 行车频繁工作,还有4台75KW变频离心机。一台90KW的自动滚焊机,电流一下很小,一下很大。后师傅说再增加电容器去补偿,看效果怎么样,。其本省总容量是250KVAR。我们现在实施的方案是

  1,在原来基础上,换下2个小点的电容,加大接触器和电容,总共加大了20KVAR,

   2。另外直接从旁边的接触器的线圈两点直接并联过来了220V过来给加的接触器,意思就是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输出本来是一个点对应    一  个接触器的,我这样一拖二对控制器有没有影响?这样做行不行?我上面加了3P空开做短路保护的。。。

 3,原来的20KVAR  加上加装的 30KVAR,这样能起到多大作用,???

  我这样做之后,送电试了一次,发现控制器输出灯亮了,可接触器一个都没吸和,其他的控制线路没有改动过的。为什么?

检查过后发现一控制保险炸了,因为没有合适保险,就绕了几圈细铜丝上去,再次送电试。,结果,有爆了。后检查到是接触器2线圈脚接一起了,短路了,后纠正了接线,再次试,其他没什么问题,控制器也会补,可是10个指示灯都亮了,接触器一个都没吸和,问题

  4,指示灯都亮了,为什么接触器一个都没有吸和呢?

 本人怀疑是控制器出问题了。,如果他没输出了。但指示灯都亮了呢,亮了不是表明他内部已经有输出了吗??????

现在叫老板去买个一个型号的控制器换了,还没买到,,。本人现在想是不是真出在控制器上的自身问题了,是不是短路把他的输出烧坏了呢,,,,,,本人带着这么多的疑问来请教工控的各位大哥大姐,,,,看能否出点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为什么要用控制器去控制,为什么不用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

楼主:
还是没有听明白   接触器控制一接触器.    什么意思??

楼主:
现在工厂里都是自动无功功率控制器去投和切除电容器啊。,我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大了点容量,加大了点,控制电路没怎么动,就并了一组线圈线过去。。。。

  请赐教!!!!

网友B:
一台90KW的自动滚焊机,电流一下很小,一下很大, 这个直接就地补偿.

网友C:
是控制器有问题,我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D:
自动滚焊机加一个30KVR的电容就地补偿,把有功和无功的表数记下来,成产几天后再把有功和无功的表数记下来,然后根据有功走多少,无功走多少可以计算出功率因数,然后根据这个功率因数看看是否还要增加电容。

网友E:
自动滚焊机是变压器式,还是硅整流式。如果是硅整流式,可能电力系统存在谐波,如果真的存在谐波,无功自动补偿很难正常运行。

网友F:
指示灯都亮了,为什么接触器一个都没有吸和呢?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目前是控制电路问题,主电路暂时放在以后考虑

应该很好查的啊,依次查控制电路的电压,看控制触点闭合了没有就行了

网友G:
使用质量好的抗谐波电容。

我们厂也受过谐波的固本困扰。后来是请专门的人员过来,测量了谐波含量,搞了一个谐波柜。专门在电容前面加了电抗器。

网友H:
先检测以下控制器的输出电压 对零220V  标准的电容柜都装有电抗器 检查以下电容器是不是有坏的 及时更换

网友I:
指示灯都亮了,为什么接触器一个都没有吸和呢?

控制器到电容柜的零线断了.

网友J:
我们公司有很多点焊机,采用的是,集中补偿和现场补偿

网友K:
支持9楼的:“使用质量好的抗谐波电容。 我们厂也受过谐波的固本困扰。后来是请专门的人员过来,测量了谐波含量,搞了一个谐波柜。专门在电容前面加了电抗器 ”

我们公司以前每月无功都要罚,后来我到公司上班,认真研究了一番,发现厂里电机开的少时,它无功要么不补滞后,要么补过了头超前。大功率电机如冷冻电机 、空压机开启后,也是这样,而且跳动频繁。后来我把先动作的第一组换小到了5千乏、第二组换小到10千乏,其它不变20千乏。从此后电费单就一直月月有奖励了。

网友L:
是功率因数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

网友M:
如果谐波严重  估计电容补偿都投不上  容易烧

最好测一下谐波成分

网友N:
估计是电焊机惹的祸,如果电焊机是整流的,可加一组超级电容(法拉级的电容),那样不但可以提高功率因素,如果负载率小的话,还可减小变压器的容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 精彩发言。。就以上问题。,后来处理如下‘

无功功率补偿控制器因输出短路,把其内部的输出继电器全部烧坏了,换上新的控制器后输出正常,接触器动作。

后来换上后观察,其投入和切除的时间间隔太长,起不到效果,,另外把投的下限和切除的上限独调过了。还把其

投入和切除的时间间隔调短了,现在补的效果还可以,但这几天抄表发现,超补了,

现在请问各位大侠,无功和有功之间有没有什么换算的系数大小,来确定是否补的合适不????  谢谢

网友O:
单个电容器的容量是不是大了?

网友P:
都是焊机惹的祸,就算你改大了电容,估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在汽车行业也是因为焊机太多,都采用的是无功动态补偿设备,20MS就能投入电容器,动态补偿的设备造价很高,一台就要几十万

网友Q:
我厂的一个月的电费都要100多万!

网友R:
指示灯都亮了,怎么接触器会不吸?

网友S:
电流变动频繁的系统最好用就地补偿+集中补偿比较好.

网友T:
输出点短路是会烧掉控制器的输出继电器的,你的这个问题难在电流变化太快,按要求补偿电容的切换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的我看的资料是15S,我想你还是采用就地补偿和集中补偿一起用,在现场装个小的补偿电容,这样在不用时过补偿也不会太多,在用时欠补偿也不大,在加上集中补偿的作用应该可以改善很多,但想达标很难,无功动态补偿设备没用过也没见过,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U:
如果控制器的输出灯都亮了,接触器不吸合,一、估计多半是接触器这边的总零线断开;二、控制器内的输出继电器故障。

谐波需要加电抗器,电容柜里的电容要采取不平衡补偿,

不要没有一样大,如果不过补就搞两个大一号的,超了就搞两个小的,一个装在第一个,一个装在中间。

最好采取就地与集中补偿。

网友V(2008-10-20):
接触器不吸合,输出灯都亮了,控制零线断开了我于见过这个故障。.

网友W:
控制器内部输出接点坏了吧?你两个接触器用一个点会容易烧的。另外如果你PID调得不好,动作太频繁也是个原因,这种情况最好加一个浪涌吸收器。

网友X:
学习了,有功无功貌似复杂

网友Y:
很棘手的问题,从没遇到过。学习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精彩回答,,在此小弟不胜感激。。,以上问题已基本解决。。。但是有一个问题。保险要经常爆,,要检查检查。。。造成无功补偿的不好跟经常长时间缺相也也有很大的关系的。。。。。

?但是,经过我调节,。。再检查抄表对比。。请教师傅,,其实,,无功补偿是可以控制的,,在此说一点。。大家都知道,不的不够,供电局要罚你。。但补的多了,供电局却要奖励你,,,,听说这其中有一个系数。。在此,再次请问各位,,,有谁知道这个系数???,,,当何时为无功功率补偿的刚好合适呢??????????

? 静侯。。。。

网友Z:
有时集中补偿难以奏效,就采用分散补偿,就地补偿的方式来解决。为了企业的利益,宁可过补,不可少补,因为供电局对功率因数是高奖低罚。

网友AA:
想你这种情况应该就地补偿,这并不是一个系数问题。还要变压器的铁心 ,铜损也要考虑的。0.95以上有奖励了吧

网友AB:
控制器内部继电器公共端可能炸断了

网友AC:
同意楼上老兄的说法百分之百

楼主:
供电局对功率因数是高奖低罚,,这个问题,谁都知道的,,

可是,我就知道有一个系数,,,我一般不随便告诉别人的,,,这是我老爸跟我说的

  顺便说一句,,,我老爸以前是供电局的,,他对这个是知道的。但一般都不对外人讲的,

 想和你们成为共同探讨的朋友,。,。。加我QQ171225127

网友AD(2009-02-14):
旧的250KVA变压器,LKL5CF自动控制器,功率因数0。83,总是补不上去,控制器总检测不到信号,换了几个控制器都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D:
旧的250KVA变压器,LKL5CF自动控制器,功率因数0。83,总是补不上去,控制器总检测不到信号,不能正常切换电容器,取样信号电压,电流都有换过相,同时换了几个控制器都不行,请教高手!

网友AE:
引用 网友AD:
旧的250KVA变压器,LKL5CF自动控制器,功率因数0。83,总是补不上去,控制器总检测不到信号,换了几个控制器都不行,请教高手!

检查下电压电流信号的相序~~~

网友AF:
功率因数以0.90为界限,低于罚,高于奖.有空到财务处拿交电费的发票,一看就知道,不同的因数有不同的奖罚.

网友AG:
非常感谢各位的精彩发言,,现在本人已不在那做了,,只是现在每个月供电局都有奖励了,,,,,,,,我现在在钢铁厂.........

网友AH:
无功是有功的%30不罚

网友AI:
电容器的补偿问题还真是个老大难,这方面接触的不多,好像要计算时有个对应表

网友AJ:
集中补偿和现场补偿共用可以解决大电机频繁启动的问题

网友AG(2009-04-05):
其实,关于无功功率补偿的问题,,,其实也是很多奥妙的,,,,这要看每个工作的实际负载情况来决定的,,比如,,工厂里整流的设备太多,,负载很多稳定等等,,,,,,,,,

希望以后能和各位工控的朋友共同探讨各类问题,,,,,,,,再次谢谢各位的精彩发言!!!!!!!!!!!!!!!111111

网友AG:
本人现在一钢铁厂的煤气站做电气维护,,,,希望能结识在次行业的前辈吗,....向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AK:
路过这地,又学到东西了,谢谢大家。

网友AL:
无功是有功的50%不罚

网友AG:
46楼说的还不是很对,,,,,

网友AM:
引用 网友AG:
本人现在一钢铁厂的煤气站做电气维护,,,,希望能结识在次行业的前辈吗,....向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AG:
现在看到还是很多人在讨论关于无功功率补偿的帖子,,

  把它先顶起来先吧,,,,大家再讨论,,补充下心得与体会。。

网友AN:
不是采用自动补偿嘛楼主

网友AG:
看负载情况,,自动补偿,,有时有必要的话,,算好后还要手动补,,看计算出来的系数,,

网友AO(2009-05-14):
接触器自动投切的电容柜无法完全满足快速变动负荷的要求。这对于普通维护,维修人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些不必强求。

补偿柜用的电容,接触器都有专用型号。不能用普通性代替。

有功与视在的比就是功率因数,因些你说的什么系数不知所指,也许是一个经验值,并不重要。

通过看功率因数表就能知道自己的功率因数,也可用月底电能表的有功与视在计算出功率因数,相互验证,会得出更好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