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输出的转速和电压的关系??、请教

楼主(2008-07-14):
伺服的输出电压是随转速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啊??

测过变频器的输出电压跟频率的关系是V/F曲线

不知道伺服启动器输出的是怎么样的

是不是跟变频器一样呢

??

请大虾赐教

网友A:
伺服的输出电压是随转速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啊??

和变频电机其实有些类似,还是取决于电动势常数的。转速=电压/电动势常数

而电动势常数,就取决于不同厂家的制作工艺水平了。

当然,并不是电压越大转速越高,因为线圈也有承受能力的。

同等电压,由于电动势常数不同,转速可能会有所差别。

网友B:
电压好象都测不出来,GI

网友C:
供电电压对于一台确定的伺服电机而言,只要绝缘没问题,轴承抗得住,电压越高,电机的最高转速越高。

不过对于确定的目标转速而言,供电电压对于速度的影响程度取决于伺服的算法水平,一般而言,影响不至于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