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ABB AF300-30-11接触 器

楼主(2008-07-15):
ABB AF300-30-11接触器,内置电路损坏了有谁知道它有工作原理吗?能不能退出内置电路板直接使用(它有工作电压110V-250V AC\DC我的邮箱是
CYS2660@163.COM

网友A:
他的内部电路板一般不容易坏,我碰到过一次因中间继电器故障造成ABB接触器频繁吸合而损坏的问题,当时出现有电送进去但接触器不吸合的故障,当时以为内部电路板损坏,将其拆开检查没有发现问题,后没有办法又装回原样通电一试又能正常工作了,估计是电路保护了,将电停了一段时间就自己复位了。如果你已确定电路板损坏可试一下直接给线圈通220V的直流电压看工作是否正常(我个人分析是直流线圈),反正电路板坏了,即使把线圈烧了也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