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变频同步

楼主(2008-07-15):
各位,打算用两台变频做同步,用什么控制同步精度高,变频器用那家的,那位朋友做过这样的方案,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A:
请把需求说清楚,同步的方案很多,但不一定适合你.说清楚需求,才能给你建议.同步不是很难

网友B:
看你的精度要求高不高?不高的话就用电位器就可以

楼主:
就是一台为主,另一台跟随转的,误差在0.5%左右的圈数误差,走编码器来做同步.

网友C:
楼主,你的问题比较广,所以回答起来比较复杂,如果你能具体的描述负载状态,运行过程,和两台电机的受力就比较有的放矢了.

做控制基本原则是简单,能开环满足要求绝对不要闭环.

举例子,天车的行走的两个电机同步使用主从方式,矢量变频器驱动,开环控制精度就足够了.

传送带的两个电机同步使用矢量变频器转矩控制方式就能够解决同步问题。

但是印刷一类的就没有那么简单的了。

所以还需要详细的工况才能确定最佳方案

网友D:
做同步,用丹佛斯

丹佛斯有专用同步控制卡,

控制精度高,有大量资料,

朱139124808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