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各位高手请指点,关于MC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我想问一下,在VC当中速度控制选择设定源端子排模拟量输入P443=K11或K13,在MC中选择连接X101-9,10端子,P443=?还是不需要。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

网友A: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阿?

楼主:
用一个+-10v的信号(霍尔元件)连接到X101-9,10端子,用来控制电机的速度

网友A:
P443要设为11才行

楼主:
但是我们这里设置为P443=472或504,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2008-09-12):
没有人回答,看来没有了

网友B:
加扩展卡,不然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