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KV发电机不经过变压器能否改成输出6kv电压等级

楼主(2008-07-15):
请问各位高手10KV发电机不经过变压器能否改成输出6kv电压等级?是不是改改星点就行了?

网友A:
这种方法没试过,能吗???

楼主:
不知道啊  我们有一套10千伏机组改造,改成6千伏的,又不想添加变压器所以问一下能不能这么干。

网友B(2012-08-08):
应该问题不大,可以的。

网友C:
我在想如果发电机的绕组是星形接法的也许改成三角接法后可以实现楼主的想法

网友D:
如果原来10KV星形接法,可以考虑6KV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