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装机追踪凸轮的问题

楼主(2008-07-15):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关于包装机追踪凸轮大小的问题,凸轮的大小与色标是什么关系。与追踪精度有没有关系

网友A(2008-10-19):
当然有关系了.一般普通包装机使用两片追踪凸轮,称为正追凸轮和反追凸轮,两凸轮夹角(重叠处)为色标信号处,所以,这个夹角决定着追踪判别的灵敏范围,这个夹角不能过大,不然追踪就不灵敏了,也不能太小,太小的话,机器就会频繁的正反交替追踪.还有,这两片凸轮不能组合成360度.当然了.

以上这些都是普通变频机器上的追踪控制方式.现在也有人改为单凸轮+齿轮方式进行追踪位置识别,这种方式的追踪灵敏度跟齿轮的齿数有关,假如120齿的齿轮安装在刀轴上,那么,每个齿相当于3度的范围,再考虑到机械偏心造成的放大和缩小,精度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用编码器,效果要好一点,再在程序上设置一下,可实现理想的追踪控制.使用双伺服电机来驱动横封切与送膜,效果教好.可不用凸轮.

我在青岛,可联系:byp7512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