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安装间距是多少

楼主(2008-07-15):
CJ20-250与CJ20-400安装间距有要求吗?是不是有什么安全标准,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A:
没有特殊的要求 ,按照配电箱的空间自己安排

网友B:
互不影响,维修方便即可!

楼主:
这样啊,谢谢啦!我听老工程师说有个什么电气安全距离的,可能记错了

网友C:
肯定有距离规定了,you 个最小距离的

网友D:
但是很多控制系统接触器都是并排安装在一起的啊.

接触器安装还有间距啊?学习了

网友E:
100A以下可以贴着安装,大功率的适度隔开

网友F:
没有特殊要求以维修和布线方便为准。

网友G:
有特殊的要求吗?不清楚啊,

楼主:
没有特殊要求,就是200A和400A两种接触器,相距50mm可以吧

网友H:
偶也听说了,还是查查相关的说明书吧.

网友I:
我见到的基本都是并排安装的

网友J:
低压电路这方面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K:
是不是同样高度的可以紧挨在一起,不同高度的要适量隔开一段距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