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好的方案

楼主(2008-07-15):
有一T PCX573512的插卡式PLC(在PC中ISA槽中使用),现想更换成外置的普通PLC,保留原来的远程模块(modicon模块使用双绞线连接),有上位机系统也需保留(使用OPC通信),

应使用那种型号的PLC,还需增加那些硬件和软件.谢谢!!!

网友A:
你是那个单位的,
我知道怎么做!!!!!!!!!!!

楼主:
烟草的,想做改造,谢谢

网友B:
可以换成TSXP573623M(PL7 V4.6 软件)或TSXP573634M(UNITY V3.1软件) 再加上OPC软件TLXCDLUOFS33

楼主:
用TSXP573623M可以用原来的OPC 软件吗

网友C:
哈哈,SE_AUT,终于发现你的错误了,PL7最高版本目前是4.5!

网友C:
水狐,OPC软件还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