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32ES怎样实现USB设置连接??

楼主(2008-07-15):
我有一款台达DVP-32ES的PLC,想用笔记本的USB口进行连接。我有一根USB转RS232的数据线,连接到PLC的数据线后,在WPLsoft软件里连接不上,我尝试了很多方法,还是不行,请台达的高手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通信站号改为多少是对的!!

网友A:
通讯站号设置为1.

网友B:
你光有USB转RS232的数据线是没有用的,还需要装驱动的。

USB转RS232不太稳定,建议用PC卡转串口

网友C:
USB装完驱动后,看一下电脑属性里面的COM口,看是几,然后软件里面选择这个COM口。通讯站号设置为1。

网友D:
通讯站号设置为0吧,不管plc站号多少都行

网友E: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michael fan Xmichael fan
积分:59
帖子:37注册时间:2007-11-13 14:57:00 3楼 回复时间:2008-7-16 13:46:01 USB装完驱动后,看一下电脑属性里面的COM口,看是几,然后软件里面选择这个COM口。通讯站号设置为1。
认同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