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ze8200变频器显示IMP

楼主(2008-07-15):
我第一次接触LENZE变频器.我厂一台lenze变频器面版显示IMP,同时LED绿灯闪烁,红灯不亮.变频器说明书故障说明:控制器禁止.按说明书操作无效果.可以确认X3/28为低电平.C0161,C0168显示0(变频器当前无故障).与备用台变频器(与故障台变频器互为备用)比对参数设定无异常.但是变频器始终不能加载频率.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不是很清楚, 能描述一下你的变频器的端子接线情况吗? 不过最终你可以用一些办法将X3/28加上高电平即可,

楼主:
我的变频器端子是插口式的,X3/28低电平是变频器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所以,加高电平反而不能使其正常工作.

网友B:
LED绿灯闪烁,红灯不亮.说明控制器禁止,就是说使控制器运行的条件不满足.对应说明书,先检查各控制端子的接线图,查28(使能端)的电平.

网友C:
通讯问题,常见的都是通讯的问题,检查一下通讯,两个灯同时闪的就是通讯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变频器端子是插口式的,X3/28低电平是变频器能正常工作的条件,所以,加高电平反而不能使其正常工作.

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说伦茨变频器有这么个条件-----X3/28低电平是变频器能正常工作的条件, 能否告知变频器的具体型号吗? 是什么特殊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