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一个简单的例子:

楼主(2008-07-15):
我用K120S的PLC,加一个支持RS485通讯的变频器,想通过PLC控制变频器.从而控制电机.

网友A:
用LG的变频器不就一切多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用LG的变频器不就一切多搞定了!!!
最近在做设计 用LG牌子的MK120s PLC与用康沃变频器通讯,可一直都搞不通,很郁闷,希望指点下通讯的步骤。

网友A:
不好意思哦!!用LG的PLC和LG的变频器那绝对没问题,用其他公司的变频器我也不知道,看来这忙我是帮不了!!

楼主:
难道LG的PLC只能和LG变频器才能通讯吗 ???这样的PLC不用也罢!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只不过你要理解通信协议和变频器参数

网友C:
肯定是什么用的,

好好看看,PLC上协议要自己编,

网友D:
康沃没做过,台达,三碁,海利普,我都做过,没有问体.

楼主:
能给我发一份PLC的通讯说明书吗?

初学者具体步骤是什么能指点下吗?

楼主:
高手怎么联系,学习下.

网友A:
难道LG的PLC只能和LG变频器才能通讯吗 ???这样的PLC不用也罢!

---------------------------------------------------------------------------------------------------------

我的意思是LG得东西和LG自己的配合简单方便。和别家配合是需要自己去了解协议,或者需要使用自由协议编程麻烦!!楼主知道吗???

楼主:
对:笔笔名 关于

难道LG的PLC只能和LG变频器才能通讯吗 ???这样的PLC不用也罢!

------------------------------------------------------------------------x

我的意思是LG得东西和LG自己的配合简单方便。和别家配合是需要自己去了解协议,或者需要使用自由协议编程麻烦!!楼主知道吗???

内容的回复:谢谢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但是客户要求我们不用LG的变频器 所以很麻烦 请指点下编程不步骤?

楼主:
另外请问下 笔记本没有232端口,用哪个端口比较好 并转232是怎么接线的呢 ?

网友E:
用K120S的用户自定义协议是可以和康沃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
楼上有具体的通讯过程吗?能给发个邮件吗 ?

网友F:
新型的笔记本都没有232口,只有USB口,你要用的话必须倒市场上去买USB转232通讯电缆线。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