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机Modbus协议硬件连接问题

楼主(2008-07-15):
有一台上位机(pc)作为Master,一台Plc作为Slave 1,通过Pc的Rs232连接,同时连接一台支持modbus的变频器作为Slave 2的话,硬件怎么连接?短距离。

难道是用Rs232端口连接线对应各自设备通讯协议的引脚串联起来吗?不用再添加别的通讯硬件能实现吗?

网友A:
要添加RS232轉RS485轉換模組。

或者添加串口通訊卡。

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添加RS232轉RS485轉換模組。

或者添加串口通訊卡。

以上!

那么如果Plc没有485接口,是不是还要添加485 to 232的通讯转换设备呢?

网友B:
RS232的硬件连接麻烦,还是转成RS485吧,有亚当模块可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添加RS232轉RS485轉換模組。

或者添加串口通訊卡。

以上!

那么如果Plc没有485接口,是不是还要添加485 to 232的通讯转换设备呢?

确实如此

网友D(2008-10-22):
A:

1、具备两个串口的PC机(可以用USB转485转换器扩展)

2、每个串口连接一个SLAVE设备

B:

PC机上的232转成485,通过485总线连接从设备。从设备若是232的也相应转成485即可实现

网友E:
PC与PLC之间的协议未说清楚,??? 如果也是MODBUS就方便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C与PLC之间的协议未说清楚,??? 如果也是MODBUS就方便了,

不同的协议,程序做起来麻烦些